显卡装上驱动就死机

楼主(2011-01-14):
显卡装上驱动就死机, 不装驱动则正常,请问大家何解????

网友:
估计是系统冲突引起的死机,换个纯净版吧.

网友:
是不是官方的驱动,如果是重新进安全模式可以进,那恭喜你显卡有问题了

网友:
有的显卡是假卡,要安装它光盘的驱动,用网上的就不行
我前两天就遇到一个,,,装上就蓝屏,,

网友(点评):
假卡是要修改过的驱动,不过相信楼主都换过不少驱动了, 估计显卡GPU有问题,试重做,不行就是GPU损坏没救了。

网友:
GPU虚焊也会造成这个问题!

网友:
还有进系统一段时间后花屏的,还有跑3D花屏的,都是G....P....U

网友:
先查看时什么显卡 再手动安装显卡。  不行就加焊。

网友:
驱动 没问题 就可以焊GPU了 85 好多这样的

网友(2011-02-19):
有可能是显卡虚汗 了 加油

网友:
GPU出问题的可以性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