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力更生,我自己DIY的“946”焊台

楼主(2011-01-14):
       自己很想有个调温焊台,可是一不是专业搞维修的,二是钱也不宽裕,可是买来的普通电烙铁不能调温,温度高了就要拔插头,而且还不好上锡,温度低了又要插上电源插头,焊锡还熔化不好,为此伤透了脑筋。有一天我突发奇想,看到了多年废弃不用的可调光台灯,灯泡的瓦数和电烙铁的差不多,都在几十瓦,耗电方式也都是电阻式,完全可以用来调电烙铁的温度,于是把可调温控电位器附带元件拆下来备用,然后又从单位找了一个废弃的打码机上的调温器来借用他的外壳用,当然也可以用其他的,只要合适就可以。经过一番折腾,终于组装出了这台无极调温器来,如下图:

       调光电源部分输入没有改动,上面的滑动开关是电位器开关功能损坏后加上去的,输出部分加接了一个小号插排用来插电烙铁,一是不用破坏电烙铁的电源插头,而是还可以干别的用。

       上图为废弃的打码机调温器,只用了它的外壳和旋钮,内部妨碍安装电位器的全部拆掉,不妨碍的保留着不用,起配重作用,发光二极管用了一支110K(一般100K~150K的都可以)的电阻只连接了绿色的,好用来观察电源接通没有;

       上图为外接的一个小号插排,为的是使用起来方便;

       上图是原调光台灯的电源插头,由于电位器开关不能用了,外接了一个滑动开关;

       上图中间的电位器就是调光台灯的调光电器部分,上面还有几个其他元件,调温器的电位器拆掉不用。由于不是自己做的,这里就不介绍了;

       上图和前一张图片相同,电位器的固定正好借用了原调温开关电位器的地方,旋钮使用的是调温开关的旋钮,直径正好相同,如果找不到正好的,也可以用调光开关的旋钮或者其它的;

       上图是我购买的仿936焊台样式的普通电烙铁,支架也是最普通的了;

       上图能看到烙铁的手柄部分和电源插头;

       说到这里,由于调温部分是独立的,这样只要是功率不大(15~100W内),带电源插头的电烙铁都可以用,包括带电源的吸锡器;这里用的是白炽灯调光器,它的耗电方式是电阻式,电烙铁也是电阻式耗电;风扇调速开关不一定可用,因为风扇电机是电容式耗电,具体原理我也讲不清楚,毕竟不是专业的。              由于没有数码相机,手机只有30万像素,难免图片不够清晰,大家将就着看吧,调温器制作的有点粗糙,但绝对好用又实用,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
牛人呀,这都能DIY

网友:
调温实现了!但是防静电没有实现啊。再就是楼主可利用那个调温器 显示部分做个能显示温度的岂不更好。

网友:
做的好啊

网友:
调光控制烙铁,只能调温不能控温,使用起来并不好。好的烙铁必须是控温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点我想过,因为需要加传感器来感应温度,没地方加,绑在烙铁焊头外边又不雅观,只好放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防静电很难解决了,不行找根引线连在地上,焊接时断掉电源。

网友:
呵呵,兄弟这个好像不叫温度控制,应该叫功率控制。不过也不错,走出了第一步,以后会越来越好哦

网友:
就这个东西根本用不着拖个大家伙!找个火锅调节器就成了。楼主也不怕麻烦啊!

网友:
还是可调恒温的用起来舒服,哪时搞到了c1701c还是搞个恒温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只是就地取材,要用火锅调节器我身边没有,花钱买就失去意义了。

网友:
好工具还是有用的,如果经常修东西,又想便宜好用的话,还是用白光T12 白菜吧,便宜量又足,拆主板电容火力还可以,

网友:
发热芯 8元 + 白菜电路板10元 +19V笔记本电源 + 35W电骡贴 6元 + 时间=好用的鉻铁!

网友:
搞维修 基本的工具钱我想还 是没有必要省 的

网友(2011-02-17):
几十块卖个吧···
你是搞维修的哎╮(╯▽╰)╭

网友:
为什么不花六七十买个二手的936呢,为了折腾?

网友:
折腾 也是为了兴趣吧

网友:
不错啊,玩的是心情!

网友:
凭自己的兴趣,把一些无用废料利用起来,就是成就。赞楼主一下!!

网友:
简单至上,实用为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