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工厂列表

楼主(2011-01-14):
想问个问题,谢谢
硬盘的坏道工厂列表是否存于硬盘固件中?硬盘固件是存在硬盘电路板哪个芯片中的?
如果两块没坏道的同型号硬盘把电路板对调,因为两个硬盘的工厂列表应该不相同,之后会不会出现坏道呢?

网友:
最好不 要掉换

网友(点评):
没问题当然没这么无聊,只是想找大师学点知识,嘻嘻

网友:
现代硬盘板子一般不能直接对掉了,大多必须把固件芯片一起换原盘的。
固件分两部分,芯片中一部分,盘片中一部分。坏道表(P表,G表)在盘片上,不存在你说的问题,工厂也没有那么傻。

网友(点评):
请问那6Y080L0这种盘的主板能否直接对掉啊? 那意思就是只要固件和盘片不变,磁头和磁臂那部分直接调换就可以正常使用无坏道吗?

网友:
主控板换过去会不识别硬盘.要把固件芯片换过去能正常使用..

网友(点评):
请问固件芯片一般在哪个位置?或者以哪些型号,开头为主呢?

网友:
现在的固件芯片一般是8脚的,也有32脚或28脚SOP芯片.

网友:
请问那6Y080L0这种盘的主板能否直接对掉啊?那意思就是只要固件和盘片不变,磁头和磁臂那部分直接调换就可以正常使用无坏道吗?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没有清楚,请各位老大帮个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