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机器,新问题

楼主(2011-01-14):
联想E200 机,P4 2.0的,开始时,用电池开机能进系统,但不定时死机,用电源适配器 ,开机就停再LOGO 处,不动。 后换个1.8的CPU,电池和电源适配器都能进系统了,但不定时会蓝屏,重新装系统,能装进,但跳出CPU 什么驱动要装,然后重新启动就不停的蓝屏重启。换过内存,检查过硬盘,都没有问题,怀疑是 CPU 部分电路有问题,供电芯片和滤波电容都换过,还是 老样子。请高人指点。问题是出再哪里?

网友:
LZ要不叫客户换台一样的,我这有闲置的650一台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北桥有没有换或者加焊呢 ?

网友:
北桥有没有换或者加焊呢 ?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4665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