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安泰信100M的 为什么老是超级多的杂波啊,

楼主(2011-01-14):
我用的安泰信100M的 为什么老是超级多的杂波啊,根本就看不到抚慰啊那些什么信号的,谁有好建议啊

网友:
直接从窗子丢出去,

网友(点评):
呵呵 好建议要是别人的

网友:
接地没弄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接地没有问题 为什么检测不到那种复位或者跳变信号啊?请教

网友:
先要保证基线是一条直线,如果基线都在抖了,那就不要量了,啥都量不出。然后就是速度和幅度要调正确。跳变是肯定没问题,复位就不好说了。我都没量过复位,一直都是有电平就算复位。

网友:
先把中国的词语学好了再用你的试波器吧!

网友(点评):
这是什么意思呢 恭请赐教 嘿嘿

网友:
杂波多一般是接地没有连接号,你可以尝试在示波器外壳上在连接一根导线到主板地上,一般都能OK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到你写的复位写成抚慰,一下还反应不过来什么意思

网友:
值得研究一下哦,,,

网友:
     估计接地有问题。换根线看看。。如果不行,换机器吧。安泰信示波器不太好的。

网友:
测量笔屏蔽不好也会出杂波的。

网友:
上个图吧,机器不是有可以保存波形的功能嘛,把图片存下来发上来看看,换个表笔试试,换个通道试试,最后,换示波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