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没有待机3,5v

楼主(2011-01-14):
      hp v3000intel945集成芯片组,上点没待机电流,用表测的3,5v供电线圈没电压,直接换个新的51120供电芯片上去还是没出来,上下管全换了,对着图纸测的供电18v有,其他的电压也都有,下管g极有5v的电压应该是芯片保护了,想问下图纸怎么看啊,就是有了供电之后,要看总开启电压,然后看基准电压,在看3,5v开启,这些好像都有,我这么看是不是对的,大家查供电芯片的条件是怎么查的?各位师傅给给建议!!!

网友:
这个你先查查工作条件啊,然后再去修缺少的工作电压或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纸上也没写每个脚应该是多少伏的电压,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
看芯片的工作条件  主供电要正常  还有芯片的开起条件要正常  你把芯片的每个角都量一下  看看都有没有断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