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3000不能识别声卡求助

楼主(2011-01-14):
DV3000不能识别声卡,供电3.3V 1.8V都正常,不知道还得查哪里,请高手们指点下

网友A:
24应该有参考电压,13应该有个2.5V吧,
再者查REST,和连桥的那四个信号6.5.8.10。

网友:
我遇到一次  换 了声卡芯片就好了但是几天后 又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声卡芯片已经换了,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应该有参考电压,13应该有个2.5V吧,
再者查REST,和连桥的那四个信号6.5.8.10。

不知道与桥相连的信号怎么查,用示波器?我没有

网友C:
桥相连的信号测对地阻值。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通讯线

网友D:
换一个声卡晶振试试,实在不行的话改 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一个声卡晶振试试,实在不行的话改 一个

不知道如何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相连的信号测对地阻值。

不知道正常阻值是多少

网友:
找一个USB声卡把壳去掉,供电的接到USB 上,在找一根线接到音频线上,把这个线头点到功放旁边的小电阻上,一个一个的试就可以了

网友:
高招,不果要少个USB接口,客户不同意就不好办了

网友:
,换个主板,嘿嘿,我有好几个主板呢,便宜出给你

网友:
这个机器如果是独桥的话,可以加焊桥试试,我上次就搞好一个。

网友E:
是一个供电三极管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一个供电三极管容易坏

我都说供电正常了得嘛,怎么还会是供三极管的问题呢

网友:
加一加南桥

网友:
你看看声卡芯片背后的2个O/100欧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
是不识别的问题,所以重点还是测到南桥的4根线。
因为声卡已换过了,打对地阻值主要是判断南桥的好坏了。另外查查图纸上这四个信号线上是否有到地的下拉电阻、到某个电压的上拉电阻或中间有控制用的MOS管,这些也有可能坏的。

网友:
用USB声卡测试很值得尝试,可以帮助判断南桥是否正常啊

网友F:
换声卡吧,声卡有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声卡吧,声卡有坏了吧
朋友,声卡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