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总线电压2.5

楼主(2011-01-14):
一块939 升技的一代内存的主板 不插显卡正常跑马 插上显卡跑C1不过内存 系统总线电压2.5内存供电2.5正常 IO换过故障依旧 高手指点 在线等

网友:
为什么要换IO?我最多一天修了20多张这样问题网吧的板子,桥、桥、桥
补充一句你显卡要好的

网友:
内存系统总线电压应该是3.3V吧~~~你的2.5V偏低呀~~~

网友:
这是不过显卡,你查内存死也修不出来。不信你把上拉供电也测下,肯定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