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主板不读硬盘。!!

楼主(2011-01-14):
接到一台MIS主板的电脑,死活都不人硬盘,换线,换硬盘,硬盘是好的,都不认!晕死,求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
你不像是搞维修的,要换南桥

网友(点评):
同意,主板型号也不说!不是搞维修的

网友:
如果硬盘、线 、供电是好的  那就找板子的问题。
1. 硬盘数据线插槽是否开焊、腐蚀、 换换口
2.刷BIOS
3.南桥

网友:
是什么的硬盘IDE 还是SATA的。
如果是SATA的话, 去BIOS里面设置下。   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南桥?我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接口没有问题的, 应该刷BIOS!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

网友:
就是3楼 4楼的思路 !

然后就是查你的主板的硬盘接口类型的数据口定义 测量~跑线~

干桥是最后的事~

网友:
硬盘是IDE 还是SATA的,SATA的就要看看BIOS里设置的是否正确,然后再看硬盘接口的5V电压是否正常,如果都正常的话可能南桥的问题多点。。。

网友:
一般老点的板子,上面带SATA口的 ,但是不一定好用`要到BOIS里面设置`

网友:
晕  我看不出型号啊!

网友:
如果是SATA 接口的话  观察 耦合电容有没掉件

网友:
三楼 和四楼 和起来是 维修这种情况的 思路 感谢三楼和四楼的朋友 学习了

网友:
一般就是改改硬盘跳线,BIOS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