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DPS-250AB-17A电源没PG的修理

楼主(2011-01-14):
我在修理一个理想开天B4200电脑的电源,用的是台达DPS-250AB-17A电源,开始是因电源风扇停了,开关管13009全烧了,有些电容也爆了,更换上述元件后,短接绿地有输出,功率也正常,但是没PG,IC(DWA108-A)为比较器,该IC的6、7、8脚分别为12、5、3.3V输入,5脚为PG输出为0,1脚正常电压应该为2.4V,但此电源只有1.2V,更换过好的IC没用,查附近元件没发现异常。请高手们帮帮我吧,谢谢。

网友:
换大电容和分压电阻试试。

网友:
IC有问题,要更换同型号。

网友:
没有PG应该是后级的事吧?换大电容和分压电阻没用的,况且两个大电容149V和150V,这是很正常的数值啊。已经换过同型号好的八脚IC(DWA108-A),没用的,不过还是谢谢二位。

网友(点评):
5脚的比较电压是由哪两个脚比较出来的?你可以断开后级查呀

网友:
应该还有一个PG电容变质了!

网友:
终于找到了,1脚电压跟好的电源的电压不一样,重点找1脚附近的,一个50V/1UF的电容漏电,更换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