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0A隔离电路维修一例

楼主(2011-01-14):
联想天逸F40A,客户说开不了机。(不上电)。拆机检测公共点电压不对。
隔离管第一个PQ9第二个PQ10。
PQ9输入19,输出18.4  第二个管输入18.4,输出14
PQ9   PQ10(都为P沟道)控制为高电平 不正常   不
直接导通PQ9的外围控制管给PQ9的G级低电平(5v左右)。  使PQ9完全导通
此时虽然PQ10的输入19V 但是输出变为5v
判断PQ10存在问题
直接导通PQ10的DS级作测试,上电,显示了。
随即找到一个N沟道的开关管换上去, 一切正常
分析故障原因为PQ10内部击穿,导致输出脚和G级导通,(后来经拆下来测量证实输出和G极间为10欧)

网友:
这个问题, 感觉是这款本的通病,修过几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