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一15普屏显示器

楼主(2011-01-14):
昨天接到一HP15CRT,客户说是不显不,我试了下可以显示,就拍下,出现虚焊的故障,我一同事补焊后,不显示了,且高压包那打火.  后来不知道他怎么修的,不升压了,没脉冲.主电源12V只有10V左右,6.3只有3V了.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请大家帮忙啊.
主电源是高压包取样的,二次电源是和80V同用一个供电.

网友:
行二次和激励都正常吗?不会是带不动负载吧?

网友:
补焊  有没有连焊?晕了 .补焊就没显示了!?

网友:
没有看到连啊,同步芯片也换了,接个灯泡80V就变成60V了,激厉好像有,没有示波器啊

网友:
客户拿走了,没修好,如果有前辈修到类似的问题麻烦说下。谢谢

网友(2011-02-14):
负载有问题,拉低了电压.依次断开负载试一试

网友:
负载电流过大,可能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