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7寸显示器 电源板有异响

楼主(2011-01-14):
客户有神经质 说显示器的声音很大
  我听了听  是有电流声  不像高压放电或者漏电的声音  也没闻到臭氧的味道
估计是电源板的问题  把线圈加焊了 也是一样
大家说  是不是滤波不良 ?  还是线圈有损耗?
显示器型号是712Si

网友:
刚开始还好  一个小时后就很明显

网友:
可能是电源部分的消尖峰电路有问题。。一般是消尖峰的电容问题,可更换试试!

网友:
大多有一个高反压二极管  一个20K左右的电阻  一个1000P2KV左右的瓷片电容  接在开关管集电极 与B+之间来吸收开关变压器 的反峰值电压..如果有异常,就有滋滋的电流声
一般更换下二极管和瓷片电容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