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作品 液晶维修利器

楼主(2011-01-14):
为了参加维修工具DIY大赛拿出我得心应手的工具:外置高压点亮器可连接四等,双灯,单灯高压板可长期使用对灯管和高压我任何负作用!!!
制作过程很简单没有任何技术含量,找一个电源头(1元)一个7805(2元)5根线材(不花钱)12v接7805Vin  地线接7805gnd 5v接7805 to 好了两个电压都出来了剩下来只需要根据自己的高压板来跳线。。。

网友(点评):
对不起,我看错了点评标题,点评到上一楼的了。

网友(点评):
整两个K欧电阻把12V分压出个5V就行,可把7805省下来.本人一直用此法.

网友:
还不错噢 液晶屏的维修市场很大呀

网友(点评):
7805是三端稳压管,1脚输入十电压,2脚接地,3脚为输出正5V直流。

网友:
7805是什么东西呀?

网友:
你是用一个四口的高压板吧?那,当测试双灯或单灯的时候,高压板的保护电路如何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写的很清楚啊此工具需要配合合适的高压板啊,可以随意搭配四灯双灯单灯高压板使用

网友:
这个也不简单 , 我给你个简单的方法 一个12V电源头,  一个高压板,   12V接到高压板供电

网友(点评):
你不用开启电压,怎么样点亮,你用12V能点亮灯管?????

网友:
这个网站也有发过,修液晶的应该人手一个,这个真的很好用,对修笔记本灯管也是好用的。。。。

网友:
我们做的是用78L05   是主板上给声卡供电的

网友:
楼主这个东西不错  修液晶应该很好用的啊

网友:
点灯管都是可调电源加高压条的组合

网友:
5v供电完全可以用电阻降压获得。7805成本还高了点。7805输出的是1安培电流,这么大的电流用来做触发还需要限流才是。

网友:
是呀 直接使用10k电阻接12V,另外一端接en就可以了 何必使用7805呢?

网友(点评):
用7805的基本都是小小白了,实际上,EN脚只要有3V-5V都可以,我就是用了一只2K2电阻和一只5V稳压管即可,连到稳压电源,直接看灯管电流。

网友:
我就是用一个电源,12V  5V   3.3V想怎么接就怎么接。

网友:
都是些牛人类 直接到网上淘个不是更省事省心    我的就是淘的

网友:
很牛,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

网友:
10来快钱网上买个了,省心。。

网友:
这个我这里早就有了,都弄了好几年了,这个就是用来测试灯管好坏用的, 很方便

网友:
在12V与ON、Off间接100-150K电阻。简单好用。我经常采用检测灯光。

网友:
樓主這個東西不錯  修液晶應該很好用的啊

网友:
我觉得这种东西一点都不能算是什么小小工具。。。。。。不能参加比赛才对你们修液晶多少我是不懂,但是我修的这么多液晶,发现灯管坏的几率是比较小的,一般是高压板或者电源问题多。。。。我一开机器,目测加上稍微测量,直接就能找到问题所在,基本可以说是高压板没有发现问题的情况下再去测试灯管,然而走到测试灯管这步太少了。。。。。针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

网友:
这样的工具很多啊。自己搞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哪里人,方城的?

网友:
还用7805    你用两个10K  的电阻 不说行了嘛  晕  有点晕

网友:
7805是什麼東西呀?5V穩壓IC

网友:
在12V與ON、Off間接100-150K電阻。簡單好用。我經常採用檢測燈光。

网友:
我覺得這種東西一點都不能算是什麼小小工具。。。。。。不能參加比賽才對你們修液晶多少我是不懂,但是我修的這麼多液晶,發現燈管壞的幾率是比較小的,一般是高壓板或者電源問題多。。。。我一開機器,目測加上稍微測量,直接就能找到問題所在,基本可以說是高壓板沒有發現問題的情況下再去測試燈管,然而走到測試燈管這步太少了。。。。。針不知道你們怎麼想的。。。。。

张卫飞 -3 复制别人留言改成繁体就行了??

网友:
直接通过电阻分压接到EN成本多低

网友:
这是人尽皆知的东西

网友:
直接用外置灯管测试不行吗

网友:
不错,用于测试光管打火导致起保护的现象测试。市场也有得卖!

网友:
大家的点子这么多,还需要行动啊,什么时候能做出个更好的来呢?13楼应该可以....?

网友:
用不着这么复杂专门搞个5V开启电压吧,直接把ON线路上的第一个三极管C E极短路就等于常开了,你5V的作用就是把此三极管C,E导通...

网友:
找个单灯的高压板,12付和on/off脚之间接一个10k
左右大小的电阻,在接个电源口就行了,四根灯管分别测试好坏,这个工具我用了两年了,确实挺方便的

网友:
支持15楼,是个好方法

网友:
没必要做这些,用到的时候不多,堆着占地方。正要用的时候可能还找不到放哪角落里了。

网友:
还是用台机电源方便

网友:
个人认为我的单灯比你的四灯方便多了

网友:
还是有些马虎,不懂诶.....说得倒容易,可是 这电阻 稳压三极管 具体接着哪个地方很是苦恼

网友:
不错,我是用ATX电源直接做个开关接头,电源通电就可以用了,很简单。

网友:
淘宝卖的24块钱一个,大把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用的东东不行哦,我用计算机电源做的,用两口高压板,12V电源,5V接ON/OFF。结果只能点亮灯管一部分,差不多根本不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不是5V电流太大?
,请大哥说明一下原因,

网友:
信号是开启三极管的,最好串个电阻限流,实际上你直接用镊子短接三极管的另外两个脚也可以点亮灯管,点亮一部份,你可以换个灯管试试,可能灯管问题。

网友:
我是用笔记本5V的高压改的,也好用

网友:
不会吧,在这里还需用到高精度的稳压IC?我用一个8.2V的稳压二极管就搞定了

网友(2011-02-22):
我也做了一个,不过是加了一个开关的

网友:
LM2576-5.0比7805发热量少很多

网友:
最简单的  就是用笔记本的高压板   改成的  在供电和开关之间 加个限流的电阻
方便  也简单  只要一个电源头 和  一个通用笔记本高压板
成本是高点 但是的确实用   嘿嘿

网友(2015-05-07):
是呀 直接使用10k电阻接12V,另外一端接en就可以了

网友:
嘿嘿,我测灯管的时候都是用单灯的高压条,因为没有可调电源 都是用ATX电源代替, EN脚直接接在红色5V上。不过后来发现单灯的高压板 点一些小尺寸的还可以,稍微大点的屏点的不是太亮

网友:
加100  这么多

网友:
其实加在可调电源上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看到灯管的电流大小,有利于判断灯管的好坏。
前面那一位朋友说到,可以把那个三极管短接,倒是一个更好的办法。
有时,灯管能亮,不代表它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