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 触发掉电到0.00A,待机电压正常,求助

楼主(2011-01-14):
ibm T60 待机电流0.02A,待机电压+5V,+3.3V,+1.5V正常,触发掉电到0.00A,且不能再触发,此时公共点电压VINT20电压降为0.46V左右,待机电压全部消失,请问从哪里查起?

网友:
保护隔离  一路插旗

网友:
主板有短路保护,能开机说明你的开机和保护隔离正常,,应该查一下CPU供电或局部电路(内存,显存,北桥)

网友:
加焊下u61 看看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 坏了

网友:
很明显保护隔离了   先查有没短路的地方

网友:
楼主先不通电量一下对地阻值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吧,看样子是保护了。应该有短路

网友:
后继短路  查查

网友:
个人感觉先看一下全部的供电管子,哪个不行的再往后找,看哪下拉了,没下拉就直接换掉

网友:
能触发说明隔离保护肯定没问题的,查查其他的单元供电正常不正常

网友:
可能动态电压有短路

网友:
看主板上有没有进液体,是不是有断线

网友:
感觉像是后级电压上下管有瞬间击穿的嫌疑,

网友:
用表测了一下D12是否坏,再开机一切正常,怪了,怕以后还会出现这个问题,怀疑还是没有修好,最怕修这种情况的机器了,

网友:
楼主真是好运气呀,有些机子就是这样的,不用怕

网友:
应该是有二级电压短路了。

网友:
保护隔离出问题,先找这电路!

网友:
很像短路保护,重点查各电感的对地阻值,看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和保护隔电路关系不太的.后级有短路或有电压没产生.T6系列的机器与T4系列的不同.保护了会同时切断保隔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难道是我理解错了,谢谢精哥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