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外接没问题 内屏不亮

楼主(2011-01-14):
前几天接了个V3000 机子  开机不亮  初步判断是显卡 上机子做显卡 装机测试OK
过了两天机子返回来了 说是一样的问题 开机不亮  上电源测试 看电流应该亮了 就接外屏试试  结果接外液晶屏没事 内接屏没有反应
心想应该还是显卡问题  就上机子加焊了一下显卡  焊完之后测试 还是一样的问题 外接显示器没事 内屏没反应  难道是还没焊好  我就拆下来 重新植株 做上去之后 心想应该没问题了 结果一测试 还是外接显示器没事  内屏没反应     各位高手 说说是哪的问题啊

网友:
高压条   屏线

网友:
替换一下高压板、屏线、屏

网友:
这个很难说哟,,有可能是显卡没有做好,,查一下高压电路和屏反馈电压是否正常,,屏上面是否有灯管亮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屏幕问题 说不定那个顾客 拿回家把屏幕搞坏了 得提防!

网友:
手头是 没有这样的屏和高压板  没发测试

网友:
谢谢大家  找来个屏线 试了一下 屏线坏了      真郁闷了 换了两次显卡
以后要细心

网友:
这个鬼子毛病多,有可能是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