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三极管可以用什么管代换?

楼主(2011-01-14):
我在接修联想开天B4200用的航嘉HK350-22GP电源时,发现有两个K621
三极管
击穿了,测不出它们的正常数值了,这应该是开关管的推动管吧?不知可不可以用C945代换呢?我手上有很多C945,请高手们告知在下,谢谢。
联想

网友:
这种管子是场效应管,不能用晶体管代用。

网友:
唉!我看错了,那个管子应该是C3198的管,它标注的K621 下面标着C3198,不知能不能用C945代换?

网友:
可以,但2SC1815更合适

网友:
谢谢版主,两种管我都试了,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