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P17L3画面晃动

楼主(2011-01-14):
今天接到一个联想家悦的液晶 电源是从机箱电源接的12V 4A的电源 显示器用一段时间之后 画面就会上下晃动 求高手指点 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有点像屏线接触不良。晃动的时候敲打一下看能否正常!

网友:
屏线我从弄了 还是一样

网友:
晃动的时候,查过各电路电压是否异常?如果电压都正常可能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外接一个12V电源试下, 如果不行,用通用板测试下,区分那里问题再作维修

网友:
先要确定是灯管抖动,还是画面抖动,
可先用外接电源,和高压条点屏,如果不抖动,则是供电问题,查外接12v和高压条
如果抖动则是屏和驱动板问题,先换个驱动板试,换后好了就驱动板,没好就是屏
屏的问题可以先拖锡拖下屏显IC,供电IC,屏线接口,不行就换屏
驱动板就拖下MCU,主控IC的锡。不行就换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