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越来越慢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1-01-14):
电脑开机越来越慢的解决办法:
开机之后电脑的反应速度也很慢。有时候甚至卡住了,老半天才动一下。开始我还以为这位朋友电脑中毒了。叫他去检查了进程,检测启动项,检查结果发现没什么问题。不过我却发现了一个问题,系统进程比较多,启动项目也比较多。浏览器的加载项也很多,浏览器的临时文件达到了好几个G,电脑装了很多的插件,电脑硬盘估计几年没整了,乱七八糟的问题就出在这些不经意的东西上面,因为电脑很久没有进行定期的处理,垃圾越积累越多,启动项随着装的软件的增加,越来越多了。但是系统的资源确实有限的,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把电脑的系统资源耗尽了,系统也自然的变得越来越慢了。针对这个问题,我给大家提几个意见。

1.定期检查系统启动项,去掉非系统的启动项,改成手动来启动,具体可以在开始---输入---Msconfig---对启动项进行配置,不要的不要打勾,有些启动项比较顽固,比如pps,可以通过注册表删除。2.定期清理垃圾信息,包括浏览器临时文件,系统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临时文件。清理这些文件可以用360安全卫士进行清理。
3.定期对磁盘进行整理,磁盘大量零碎文件,会使得系统运行越来越慢。具体办法,直接点击要整理的磁盘,点击磁盘整理即可。
4.定期木马病毒扫描,木马病毒会破坏系统文件,盗取用户信息等。木马病毒的进驻一般是无形的,未必不上垃圾网站就不会中毒,还是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对系统进行杀毒

网友:
恩恩,确实,有些人装软件的时候看到一个就下,,也不看又没有捆绑的插件,也不清理。。个人感觉360的清理着边的功能还可以,个人PC还是比较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360功能不错的, 但是不如windows清理工具好 ,我总是2个软件一起用 网上针对360 的木马病毒也不少 ,有时候 360 都启动不了 , 最后 windows清理工具就办了 。

网友:
重装系统才是王道     清理有个P用

同意 有的时候清理不干净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很同意你的说法。。

再怎么优化也不可能有新系统快

所以重装才是王道。。

网友(2012-04-13):
重装系统部就好了想问问就是普通上网多久做一次系统呢不中毒的情况下

网友:
这个没准,经常整理系统就不要频繁做系统了

网友:
这是给刚接触电脑的电脑白痴看的,放这里面发帖我觉得不是很合适

网友:
电脑该换就得换不能凑合啊

网友(2013-12-19):
系统  硬盘......

网友:
貌似 差不多 不过 跟硬件 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