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325 开机掉电无cpu供电求助(NX6325.TAOS 2.0 SI-1 Build-RS480)

楼主(2011-01-14):
hp6325 开机掉电无cpu供电求助(NX6325.TAOS 2.0 SI-1 Build-RS480)
就是这个板子: NX6325.TAOS 2.0 SI-1 Build-RS480
待机正常 tps51120的主供电 cpu供电是max8760
按开机后 电源灯亮 充电灯闪几下掉电 电流在0.28停了几秒 掉的电
但偶尔又能开机 且进系统等一切正常(这种能开机的情况出现的很少)
开机测北桥(ati1150)供电为1.25  内存1.8   cpu 无供电

8760的36脚v+为 19 正常, 但10脚的vcc 却只有1.17-1.8v 正常应该是5v
10脚是通过一个10欧的电阻接到+v5s上的   经测量所有+v5s点上都只有一点几伏
不知道+v5s是哪里产生的,是不是哪里把电压给拉低了,
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查了,请老师们给个提示,
十分感谢!!

NX6325.TAOS 2.0 SI-1 Build-RS480.PDF

网友:
神啊,谁来救救我啊

网友:
我想是应该找这个图纸来研究,还是可以直接飞个5V过去试试,有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V5S 一般是待机5V那边转换出来的,你有图纸可以查到是哪里出来的呀,这样的故障很明显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5v不敢飞,怕出其他问题,

网友:
谢谢5楼的,但就是没找到V5S从哪里出来的,请问5v 和V5S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转换来的,不用心找是找不到的。慢慢看细心点找,可能是进过一管子过来的。

网友:
+5VS是由Q606转换过来的,照着图纸查吧!

网友:
9楼是正解,楼主实在太懒了,PDF的第四页是POWER各个模块的总架构。
自己不看,难道是让我们下载他的东西涨他分?

网友:
楼主你有图纸而且查到+5VS电压不对,你不会在图纸上搜+5VS啊,真懒

网友:
楼主你还是改行做别的吧!干我们这行要用心刻苦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v5s是5v转换来给cpu供电的
  你既然知道vcc电压不正常··那你就查这条线路啊·
  有图纸就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 ,好的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哈哈,没这个意思哈 ,我也是正在学习,不是很懂
但从这一个问题我就学到了很多,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好的,有思路就好多了 ,
谢谢大家

网友:
查出来后,我会把结果给出来,、
大家的热情帮助,我很感动,
再次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