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915p-a7超奇怪的问题?在线求解?

楼主(2011-01-14):
映泰 915p-a7超奇怪的问题,情况如下:
  冷机的情况下开机一切正常(冷机时间可能要一个小时左右吧),进系统什么的都非常正常,系统下重启和手动按RST键复位也一切正常,有显示..
但是只要一关机后(无论是强关机,还是在系统下关机)再开机的话不亮机了,诊断卡跑03,跑03是一开始就是03,在停在那里不动了,无论怎么压桥压座结果还是一样没有一点反映,只要冷机后再开机就可以亮机..775座是针脚式的,不是BGA的,我已经加焊过了,还是一样..BIOS也刷过了..结果无效....

网友(点评):
看下电池座子 换一个试下

网友:
我刚刚把IO芯片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网卡拆了试试

网友:
把外围设备IC全部拆了试下,75232和AUDIO IC

网友:
这板子03停了没检cpu吧!换个低端u先,上个好电源!
先问问客户是怎么出现的故障!多问一下少跑不少弯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时候刷bios不能解决的问题,不代表不是bios问题~

我有块凄惨红的c.a69g-k主板,上le-1620u 刷了支持这个u的新bios也不行,反复启动副bios  。最后实在没脾气了换了3800+, 1620上到昂达n61gt上用了~
还是建议你先换u试试

网友:
03是CPU未检过的代码,你换个U式。

网友:
客户自己的CPU是 C D 3.0 ,,,换上我们自己的C D 2.66也是一样情况啊...

网友:
有时冷机一段时间(时间不定)然后再开,一切正常有显示......一关掉再开机就又不行了..

网友:
重点检查处理器主供电电容和4pin口插针是否变形,还有cpu电源管理芯片有无不良

网友:
换个小供电IC试试

网友:
这种清况很少见的,只用它的主板 其他用你自己的 测测试一试

网友:
也试过了........隔长时间后再开机有显示,一旦有显示的话无论怎么重启,进了系统怎么做都一切正常,不会死机什么的.....一切正常,,,系统下重启也一切正常.......只要不是关机就没问题出现啊..
一旦关了机后,再开就会没有显示.代码为03的...........
根据十楼说的..我把CPU滤波电容都换了,,,还有重新加焊电源管理芯片..结果还是无效....
电脑的东西真的什么故障都会有啊........看来这个没得搞了..........只能放弃了!!!!

网友B:
应该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源的问题。

大哥,,如果 是电源的问题我就不用上来求助了......电源肯定也换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