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630本换显卡多少钱?

楼主(2011-01-14):
我这有台戴尔D630本显卡坏了客户想换改良版的显卡,请问需要多少钱?我的技术不到家自己不能换!谢谢!

网友:
你给他换块 新的扳子    收他800  还能弄400呢  换 显卡 不如换新扳子  光先卡 也得200左右把  在加上手工费呢???你想象。

网友:
昨天换了个v300的631显卡,才350,价格低啊

网友(点评):
换631显卡在我们这边收到350已经不错了。

网友:
o !多谢各位老师!

网友:
显卡100,报400

网友:
淘宝网上看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换显卡的话一般都报400---500

网友:
应该300左右吧

网友:
报价多少看当地的情况和顾客能接受的水平

网友:
1000块就算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