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主板3.5V灯闪烁!

楼主(2011-01-14):
GA-8IPE1000插上电源3.3V灯一闪一闪,电源好的。量得绿线和紫线电压也在跳变,打电源、南桥阻值正常,A14阻值为38貌似有点低。电源插久了南桥有些微热不显明。 求解..
技嘉主板

网友:
拆掉网卡再测一下电压正不正常了

网友:
先拆掉网卡 声卡 IO 芯片 看组织上来了不,如果还是一样,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5v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