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掉电之怪问题

楼主(2011-01-14):
前几天接的一台X31的机器还没弄好,桥却倒贴了三个了。郁闷死了!!!!!!!!刚接的时候是跑4A掉电,换了个显卡,亮机了,以为好了。装机,可是想不到才是麻烦的开始。先从主板的外观说去吧:主板以前被修过的地方,硬盘接口的1845已经被拆掉,改过电压了。东芝,IBM,H8芯片都被动过,CPU核心供电ADP3205被动过,南桥也被动过了。X31的电路通病都已经被修过了,只有显卡,北桥和CPU没动过。因为刚接的时候是跑4A掉电,所以想都没想就去把显卡换了。然后就是可以亮机,但只要进系统或进PE就掉电。又因为被修过,所以把修过的地方又修了一遍,但却还是掉电!!!!!!!!

网友:
晕  换先卡的时候 你没有注意 扳子上有地方 被动过吗   二修机 很麻烦的要把风险的钱 先加进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接的时候就看了,只是没细看。呵呵!!!!!!!

网友:
应该不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掉电的机器是很麻烦的哦,有没有换过35V电容试试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两个是通病来的,早就换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