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SL410不开机求救

楼主(2011-01-14):
  昨天用户拿来一台SL410说不开机。我一上电电源就亮起来了,电流在0.01.我一直按住电源开关键可以关掉。但是是没有一点电流。我测量5V,3V多有。就是没有待机。希望各位大侠帮忙。谢谢!

网友:
有的待机很小   应该不是待机的问题 因为你测到了3  5 V      看南桥起振没

网友:
0.01 待机正常啊。 看SB-KBC-PWR BUT之间的触发电路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它是一插电电源指示灯就亮了。电流才0.01.根本就没有待机。

网友:
那就是说一上电就自动开机咯,看看键盘接口那有问题没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它不是靠键盘开机的。还有CPU没有供电。其他供电好像都正常。

网友:
键盘开关也有可能坏的哦,直接划开关排线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