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版主们帮我看下这台佳能A95是不是CCD坏了

楼主(2011-01-14):
开机画面正常,如图,开机后只看见网纹干扰,如图拍照可以正常拍,但是拍后也看不见,如图 像这样是不是CCD坏了,上次也坏过一次,也是一模一样的故障,本人修相机是新手。

网友:
图片不够清晰,不能具体说明情况,按照你的描述和看到的图片,你的机器应该是屏或者排线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合成版主的答复,我好像发了几张相片,只显示一张,我明天再发一张清楚点的上来,还有我试试拍照后存电脑看能不能显示清楚。上次也是同样问题,客户拿给别人修过也是说CCD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合成 斑竹你好,拍出来的相片是这样的就可以判断是CCD坏了吧:

网友:
嗯,,是的,,CCD坏或者CCD排线的接口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的答复,我今天拆出来刮了一下CCD接口重装回去也不好,发现以前是换过CCD的,估计是通病。
排线的颜色和原装的有点区别,今天已经定了CCD了,改天修好再回复你们。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今天换了CCD好了,果然是通病。

网友:
回复 网友B:

花了多少钱买到CCD啊,又能收到多少钱?本人也是新手,有时报价都不知怎么样报合适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价格不定的,得看机器的价值还有各个地方的不同。假如你是做修理的,你应该懂得你要收多少钱的。价格我就不说了,弄得太透明以后这行又没有盼头喽,你不觉得像修笔记本啊价格现在跌了很多吗?

网友:
ccd哪有定购的

网友:
我的A95也是CCD坏了,正好有个朋友是修相机的,拿去让修修了,说是换了CCD。 我打电话到CANON 济南维修中心问了问,A95经过他们鉴定如果是CCD 问题过保修期限了也给免费维修,送机到取机的日期是一个月,汗,我等不及,花了几十块让别人给修好了,本来想买CCD自己更换的,最近比较忙,懒得弄了,就让别人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