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1寸驱动 2025L的

楼主(2011-01-14):
2025l的驱动板

现手上有个21的  但是刷上去不能用  屏是21寸的  型号:LTM213U6-L01   屏线是 双8的 屏是三星的屏  有的朋友可以发过来共享一下

网友(点评):
2025不能用于19”以上的,改用乐华其它板吧。

网友(点评):
这个真没有.....,PT361G驱动板的程式有

网友:
它的标准分辩率是好多,,宽屏还是正屏

网友:
2025一般支持1440x900, 最好用NTA91B, 它的程序比较多, 看下图参数

网友:
2025不行的。它只支持19寸及以下。你要用支持22寸的屏才行。

网友:
用其他板子试试吧

网友:
谢谢了  我刷过22的 ,看来只有换别的板子了, 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
还是换板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