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511求助

楼主(2011-01-14):
板号:VV09dis-6050A2557101-A03
故障:接可调电源,主板电源接口处黄灯闪几下后电流从0.01掉0.00,
          测:51125有+3VAL和+5VAL,KBC 79pin pwr-sw-in有3.3V,按开机按钮有跳变
          但不触发,望接触过此板卡告知:51125背面的两个电感L548 549是不是插电就是3V
          和5V电压?另:南桥晶振电压 0.08V和0.53V
          求助维修思路!附一图纸!!!

2557101-A03(Final).pdf

874.35 KB, 阅读权限: 140, 下载次数: 2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一插电就有5V

网友:
回复 网友A:

51125背面的两个电感L548 549是插电就是3V 5V 的待机电压
电流从0.01掉0.00  查一查有没有地方有短路

网友:
首先排除有没有短路,然后主要看I/O,我感觉一点都不触发一般情况是I/O 工作条件没有满足,供电,RTC,ACOK都正常吗

网友:
谢谢各位,现在已经解决了待机问题了,一上电是0.16的电流,正在检测修复中。。。。

网友:
烦请老兄再看下L550和PAD 502一上电有0.95V的1.0V是否正常,内存的电压是0.26V,这个板是摔过的板,竟然把+V5A摔短路了,已经修复了+V5A了,望请指教!
还有,此板插电后的待机电压有哪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上电是0.16的电流 L550和PAD 502一上电有0.95V的1.0V是否正常
是正常的 表明已经开机了  内存电压为0.26V 可能是你人体电压 查下TPS 51124这一块

网友:
这个机子待机时就有3.3V  5V的,此机触发后首先应该出1.8V,是由TPS51124负责,重点查KB到51124之间和51124的工作条件。

网友:
楼主寻求帮助,怎么看图纸还得下载分啊?
查一下有没有上电时序吧,如果没有,就按照电压由高到低查查看,哪路电压没有产生出来吧。

网友(点评):
不但有限制,还弄个不一样的图纸,整得我找了半天L550就是找不着

网友:
待机是有3 5V的  你查查触发的条件啊

网友:
本来想下载个pdf看下,谁知还不够积分,哎想帮你还没资格,本人自己用的就是cq511,待机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