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00GT换显存问题依旧

楼主(2011-01-14):
一批8500GT 256M 128位显卡,正面8个颗粒,A区四个,C区4个。软件检测A08-15报错,C56-63报错,更换两个好的颗粒以后,检测结果还是一样的,给点思路吧

网友:
这都不用想了,直接加焊GPU。为什么呢,1是坏位出现在2个区的GPU开焊的几率高,2是你都换了显存了,还用问,加焊或重植GPU啊。

网友:
8500gt 的gpu G86-303-A2 是有品质的问题。

网友:
把显存拆下打下阻值!看下GPU是否有问题?

网友:
2楼的哥们精解,这卡,测都不用测,加了核心好99%,不管是花屏,黑屏。。。。。所有一切,修得不多,也就百把两百片,只见过一片是MOS管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