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方花屏

楼主(2011-01-14):
  一台山寨的机器,京东方855GM集显花屏,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不正常时出现一条条的横线。,北桥换过,,屏点过没问题,,屏接口加焊过,。屏线是单6的一根一根的从主板飞线到屏上也是花屏。时钟IC也加焊了,还是花屏。此机也找不到图纸。不知道,应该如何修了。

网友:
山寨机器都比较不好搞

网友:
那么牛 ,一根一根的飞线到屏上面,不知道是怎么个花法?

网友:
就是一根一根飞到屏接口啊,,10根而已。。

网友:
北桥到屏接口路径,是否有类似压敏电阻之类的保护元件,保护元件漏电也会出现屏显异常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