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表格定义请教大家

楼主(2011-01-14):
关于表格定义请教大家
下面这两个表格定义是联想旭日C510M的,在图纸32页,此页有IOKB926QF)和BIOS的引脚定义,哪位朋友愿意给我解释一下表格中的内容是什么意思?谢谢!

如:
1)JILV4_V5 VGAIHL00/01 UMA,应该是2个图纸的板号,怎么放到一起了?
2)、IGT30JILV42个不同的板号放在一起,是不是说明图纸是同一张?
3)、IDUMA_DESR01 R02 R03
R01A
EVT DVT PVT MP、都代表社么?
希望热心的朋友都能来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UMA好像是代表集成显卡。

网友:
图纸问题,各个代工厂家所用的词汇都不一样,不一定要一一明白,只要大致地能看懂就行,知道它的工作原理,我敢讲论坛没有一个人可以讲什么图纸都能全部看懂的

网友:
CHARGELED是充电指示灯,CAPLED是字母大写指示灯,SYSON系统开启信号,VR_ON是CPU开启信号,ACIN是适配器检测信号,ID一般是用用电压识别,比如CPU通过ID0到ID5,根据所上CPU的不同识别组合出不同的电压。这个看着也像。当然这只是打个比方而已。个人理解,说错莫怪。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观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热心指点,以后还需要朋友的大力帮助,谢谢。

网友:
楼上的讲的比较详细,补充一点,EC-RSMRST#,是IO发给南桥的准备好信号,相当于IBM的MPWRG信号,只有开机芯片工作正常,这个信号才会发高电平给南桥,EC-LID-OUT#这个是待机控制信号,一般的在合上的时候,会自动待机就是这个信号拉低了,这就是那个小屏合后压下的那个开关发出的,EC-ON信号就比较简单了,但是在不同的主板上代替的意思不一样,从字面上理解是EC发出的开启信号,但是这个信号是开启什么电压的,就要根据根据电路是怎么设计的,是待机电压开启,还是开机后开启某些电压的信号,这就要查图纸,要楼主自己研究的,表格里面的内容本人看不懂,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你的支持和指教,再次感谢。

网友:
有问题大家可以讨论,不必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