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8电池可以开机适配器开不了

楼主(2011-01-14):
用电池可以开机充不了电,插适配器不同点,插适配器开关有3.3V电压,隔离电路没问题,没思路了 该怎么修?

网友:
充电芯片。。。

网友:
适配器经过两个电感到Q50再经过Q51到保险输入到Q5,Q5公共端没有电压了,控制端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