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方正台式机进入系统前掉电问题

楼主(2011-01-14):
开机跑码到FF马上变成F2然后停留在F1,滚动条之前掉电。此主板单桥,CPU旁边有几个电容鼓包,影响大吗?电容6.3v,1800微法不太常见。其他硬件已替换过没问题。主板电源插座24针电源20针,空4针,不知为什么?我是新手,问得唐突敬请莫怪。请指点。

网友:
鼓包电容先换掉   用耐压大一些的电容带  10v  1000我们店里常用  没什么问题哈

网友:
先把电容换了,电容滤波不稳定,导至电压不稳定有杂波~~~

网友:
就是电容问题,

网友(2011-03-21):
主板上面的哪几个电容坏了,换上就好了,你换换

网友:
把鼓包的电容更换在试试

网友(2011-04-21):
cpu那电容有问题也是会掉电的。

网友:
只要电子元件有一点换又要换。不然不稳定。换了就应该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