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4):
今天接了个杂牌17寸液晶
来的时候故障是花屏 偏红色
我换驱动板试的时候把屏线接头接反了(驱动板的那头 是30针的那种排针的)
通电后就成白屏了 后来我把原来的驱动板装上去也是白屏了 信号灯显示信号有
现在不知道从哪分析了
(驱动板也不一样 我换的是15寸杂牌驱动板 )
屏5V会经过哪些元件到哪里?
信号

网友:
屏烧了,先看下保险吧

网友:
可能把屏上的控制芯片给烧了

网友:
保险没烧 5V还有

网友:
我想问下屏线上有几组电压
我现在测有5V 其他的最高电压只有1.2V

网友:
可能屏坏了。

网友:
楼主可能把这根5V的线插反插到哪根信号线去了,本来信号线普遍是1点几v,通过一个电阻到控制芯片的,现在你给了他一个5V,可能是把逻辑板上的控制芯片烧了,
jimmydong
就是,把供电接到去色差还是时钟了?

网友:
ccdd369
的帖子
跟客户说屏坏了
拿走了
jimmydong
不用你赔你好运了

网友:
李子寒
的帖子
进了两个芯片
我想换得试下 又没有同型号的
幸好客户好说话 拿走了

网友:
lw3964287
的帖子
恩...
跟她一说就说通了

网友:
一般来说愿意烧屏的接口芯片。

网友:
应该是屏烧了,以前我的一个同行也是一样,他给我说完故障和自己的维修步骤,拿我这里测屏 完全测出是屏烧了

网友:
你把屏线反过来 看看主攻点对准的是那一角 连接到信号上的LVDS肯定烧了,若是地。看看后级 要小心恶,这么夸张, 哎 客户冤啊 呵呵

网友:
tianshiXP
的帖子
客户都拿走了 查不了

网友:
驱动板那头的话、屏一定是好的。

网友:
大飞跃
的帖子
是驱动板那头接反了...

网友:
是屏坏了,我就办过这事。

网友:
屏端的屏线插反一般不会烧什么元件,因为插反后,另一侧没有接触点。但部分屏是双面都有接触脚,这种屏线插反是要烧芯片的。驱动板端的屏线插反,肯定烧元件。

网友:
菲克斯
的帖子
就是驱动板那头插反了
因为是组装的 30针两排 没注意方向 大意了..

网友:
你把屏線反過來  看看主攻點對準的是那一角  連接到信號上的LVDS肯定燒了,若是地。看看後級  要小心惡,這麼誇張, 哎   客戶冤啊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