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Y200 不触发

楼主(2011-01-14):
待机电流0.01A 触发后电流为0.02A。EC PC97551 2脚NBSWON# 连开关,按下开关后 ,EC 171脚DNBSWON# 跳变至南桥。EC PC97551 的29P ACIN 电压正常。触发后EC 同时也发出S5_ON到MAX1845为1.5V的开启信号。但是这个1.5V始终都不出来。MAX1845那一块被我换了一遍了。这个1.5V是供给南桥的,怎么都修不出来1.5V。MAX1845 主供电 ON1的控制型号都有。高低管的低管控制级始终是5V。难道这个1.5V_S5的电压是再南桥发出来2组反馈型号后才出来的?南桥的2组型号SUSB#,SUSC#始终低电平 触发前后没有变化。可能是信号不正常。
第一次触发 电流从0.01A跳变到0.O2A,EC上的RSMRST#和S5_ON由0V跳至3.3V,电流在0.02A时,按开机键 上面2个信号依旧是高电平没有变化,但是EC 171P 依旧跳变至南桥。南桥的2组反馈型号依旧没有反应。请问下上电是不是1.5V_S5电压是在南桥反馈信号的后面还是前面?我把MAX1845的 1.5V电感翘起都没有1.5V 虽然1.5的工作条件满足了。是不是还有什么工作条件被我漏掉了?哪位能讲解下?
不触发

网友:
各位师傅 我在线等你们解答哦 谢谢了

网友:
SUSB#\SUSC#是南桥发出给EC的控制信号,相当于SLP-S3#\SLP-S4#.两者至少有一个为高电平。南桥工作异常。

网友:
济南李海民
的帖子
SLP-S3#\SLP-S4#.两者至少有一个为高电平。2者必须有一个高电平吗?
我还以为2个必须为低电平呢??因为都是低电平有效的标志呢?我以为这2组信号都是由高向低跳变呢?是不是在Y200的板子上 没有那个MAX1845产生1.5V 南桥也会发出这信号的??我主要是不知道MAX1845在触发后接收到S5_ON(有的)立即产生1.5V,还是1.5V在南桥发出2组信号后才产生的。现在问题是南桥2组信号没有,1.5V也不出来。

网友:
是的。要在南桥的两组信号到达EC后,才产生的1.5V.

网友:
换南桥试试

网友:
干个南桥试试

网友:
不好修啊,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一快板,EC,南桥都换了,BIOS资料也刷新了还是没有修好

网友:
不用考虑了直接换南桥试试吧

网友:
是南桥的信号到达EC后,才产生1.5V.但首先要测一下南桥的供电缺哪个,附近有没有电容短路的,或是1845附近有没有什么元件短线了,如都没有问题,就是南桥了。

网友:
BIOS.----21,22pin正常的时候都是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