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问题

楼主(2011-01-14):
如果A机无法装系统 把A机硬盘拿过来放B机里装系统 把这个装完了系统的硬盘接回A机 那么系统能正常运行吗?A机B机的配置不一样

网友:
这个可不一定的 。把A机硬盘放到B机GHOST系统,GHOST完成后,再把硬盘接回A机,开机后便可自动安装

网友:
A机无法装系统?什么原因?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你只要把A机硬盘接在B机上,把系统刻上去以后不要装,关机再放到A机上装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是别的地方引起的问题那就不一定了(比如说内存、显卡 什么东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这个可是可以。。最基本的是要cpu是同要厂家的。。
要是amd的。。在inter上装肯定不行。。

网友:
楼主没有说是什么系统,xp的话,ghost的系统大部份都可以,如果是安装版的,那就小部份可以,楼主可以自己试下的

网友:
你说的那个问题 是 硬盘的引导分区出问题了 用diskgen就可以搞定的

网友:
一般是不行的
加载驱动容易出问题
可以只复制到B机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