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SC的显卡奇怪现象?

楼主(2011-01-14):
    华硕A8SC的显卡出现黑屏,显卡芯片取下来后重植,显卡可以亮机。测试一天没有问题,第二天测试时正常关机,再开机时出现电流到300多MA掉电。再开机不能触发。把显卡取下来可以触发,但黑屏无像,可以启动。
    把显卡芯片G86-703-A2更换成G86-771-A2仍然是加电300多MA掉电。再开机不能触发。
   把显存取下来,故障现象依旧。
   故障待查中。

网友:
不建議用其他晶片替代
這塊顯卡我修過數十片了
如果用703以外的晶片替代的話
電流會比較高~跑3D一下子就會斷電
因為電流高~所以溫度也高
所以建議用703的晶片就好~別替代!

网友:
在黑屏不开机是,是原型号的显卡芯片,G86-703-A2.同时G86-771-A2也代换过,可以正常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