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MINI音响的维修

楼主(2011-01-14):
以前买了个MINI音响,该小音响带FM收音,SD卡,USB接口,内置锂电,外接DC5V,近日不小心被负离子输出的高压击中了天线,造成FM无法收音,但有沙沙声响,其它功能都正常,找来一块FM模块焊上也没用,后经仔细检查发现一贴片3极管有问题,换之FM正常,盖上外壳发现屏幕显示的字符缺笔划,拆开检查电路没异常,后检查排线发现中间一根线接触不良,时而显示正常时而不显示,重新加焊,故障排除,后加入些吸音棉音响效果更好了,拧上螺丝,收拾工具,维修完毕。

网友:
修得不够曲折啊,哈哈。。。。。

网友:
收音机 领域还没接触过

网友:
给我会先检查IC各脚电压是否正常,你比我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