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刚买的安泰信直流电源 30V5A的 点不亮笔记本

楼主(2011-01-14):
为什么刚买的安泰信直流电源 30V5A的 点不亮
笔记本
电压调整到19V 接上笔记本 一开机就哒哒的响 为什么啊 NEC的日货笔记本
笔记本

网友:
帅哥。你把电流档要调到最大的。不然要烧你的直流电源

网友:
先把电压调到1V,然后短接正负极调电流到你需要的值,3-4A就可以,这个时间要快,然后再把电压调到你需要的值10几V把,插上笔记本就OK了

网友:
先看说明书!如果还解决不了就是1:你的直流电源坏了;2:笔记本有故障。

网友:
笔记本是不是3针得?或者你直流电源有问题 电源还是不推荐买安泰信得 买个500左右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