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奇声功放主板原理与维修

楼主(2011-01-14):
如题,有需要的可以看看,以前收集的,感谢原创。

奇声 AV-992 功放主板原理与维修
奇声 AV-992功放主板包括左右声道OCL放大器和两块TDA2003组成的模拟环绕声、中置功放,附图是该功放主板的电路图电源变压器的双34V绕组和14V绕组直接焊接在主板上,主绕组经D608-D611整流滤波后为主功放提供±40V电源。副绕组一是经D701-D704、C701整流滤波后为TDA2003提供15V单电源。二是经过D607半波整流给保护电路提供12V电源。主副电源的地在主板上是分开的,通过X102主声道信号输入线与X702模拟环绕信号输入线的屏蔽层在前置电路板会合连接。

由X702输入模拟环绕声和中置声道信号分别送到IC701和IC702①脚,因是单电源供电,④脚输出端需经C707、C708隔直输出。其中IC702分两路作环绕输出,IC701作中置放大。由X102输入的左右声道信号分别经C401、C501耦合到两声道主功放电路。该机的主功放电路采用简洁的全对称OCL。Q401-Q404(Q501-Q504)组成双差分输入级,Q405(Q505)和Q406(Q506)组成电压放大级。Q407(Q507)是恒压偏置管,推动级采用小功率管并联方式增强推动能力。作为家庭使用一对100W的功率管即可满足使用。这种电路在普通功放中最为常见,故不作更详细电路分析。而该机的保护电路却有自己的特点,值得分析与探讨。
过流取样放大管Q414(Q514) 与普通电路的过流保护管设置方式不一样,一般电路中两个过流保护管基极经
电阻分压接功率管发射极,发射极接在输出中点,两管分别从上下功率管射极电阻取样。而此电路Q414发射极接在A1941的发射极,由一个三极管完成上下功率管的电流取样。正半周过流时C5198发射极电阻R421(R521)压降增大,Q414基极电压升高而导通。负半周过流时A1941发射极电阻R422(R522)压降增大,Q414发射极电压降低,也等同基极电压提高而导通。导通后的Q414通过集电极的二极管D401(D501)驱动保护电路断开扬声器输出。中点直流检测是通过Q601、Q602实现的,两个声道的输出中点通过R608、R609连接到保护电路。经C602、C603滤除交流信号后加到Q602基极和Q601发射极,如果某一声道中点偏移而出现直流电压时,正电压将使Q602导通,负电压将使Q601导通。此两管的集电极通过R603、D601驱动保护电路断开扬声器输出。过流保护与直流保护都是加在Q603的基极,两种保护启控后都会使Q603基极电压降低,使Q603正向偏置而导通,其集电极由低电平转成高电平。此电压将加到IC601四2输入或非门CD4001的脚。
CD4001的一、四门组成RS触发器,
开机后C604迅速充电,使触发器R置1端的①脚开机瞬间成高电平,RS触发器被触发置1,输出端脚输出高电平。此高电平通过R621向C606充电,在充电电压没达到5.6V(D604)前形成十余秒的延迟时间。等OCL电路平衡后,随着稳压管D604的导通Q606得到偏置饱和导通,继电器吸合接通扬声器。过流或直流保护正常状态时Q603基极与发射极等电位而处于截止状态,集电极是低电平。CD4001的脚也是低电平。如果电路出现故障或信号过强温度过高保护启控时Q603集电极高电平将使RS触发器翻转,脚变成低电平,Q606失去偏置而截止,继电器释放而断开扬声器。因OCL电路开机后有一个平衡过程,为防止此过程中点偏移造成保护电路误动作,特设置了Q604,在C604充电过程中Q604延时保持导通状态,阻断可能造成误触发的干扰。
        CD4001
的二、三门与R610、R611、C607组成一个多谐振荡器,在保护电路启控后⑥脚失去外部控制电压将处在自激振荡状态。⑩脚输出一连串方波通过R614加在Q605基极,使Q605以几十赫兹的频率一会导通一会截止。插座X602连接在面板显示电路的24V控制三极管的基极。显示屏也随着闪烁,警示电路处于保护状态。正常状态时CD4001⑥脚有高电平,电路停止振荡,⑩脚输出高电平,Q605饱和导通。面板受控的PNP三极管基极固定在低电平而保持导通,显示屏正常点亮。

此功放电路的维修可参考彩页的维修图解。奇声 AV-713功放主电路与此机型几乎一样,此电路原理和维修方法也可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