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刷BIOS

楼主(2011-01-14):
  新手自学修本本,有很多打下教说刷BIOS,请问下本本是怎么刷BIOS的,在WIN窗口下怎么刷?怎么在DOS下刷呢?  怎么DOS下刷?求教

网友:
编程器,BIOS文件,然后洗刷刷~!

网友:
取下BIOS放在编程器上,要先有BIOS资料,再一步步刷写,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