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40针TTL驱动板

楼主(2011-01-14):
  一联想15宽屏,驱动板坏。在网上找了个乐华2120L TTL,屏型号HSD150SX82 ,双40针。现在不知道该用那个程序烧写,希望各老师不吝赐教。!

网友:
分辨率  电压  TTL什么接口(单六,双六,单八,双八   可以看屏线,还可以看屏电路上的保险)  四个为单6  八个为双6  五个为单八  十个位双八   多试几次也没事,又不会烧屏

网友:
谢谢!驱动找到了,是朋友发过来的。但还是不明白这么多种驱动是怎么找出来的!!D:\乐华程序\2033\HSD150SX82_RSDS_DOUBLE6P_XGA_RT2033V_1B_NA_YDW_20100311

网友:
这个是T-CON的屏

网友(2011-06-08):
百度上有屏型号参考资料,不过是图片。那位师傅有文档格式的?

网友:
要搞清楚了,否者,下次还是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