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1-01-14):
清华紫光的本子,装好后开机进系统就黑屏。拆了之后点亮了,接硬盘后再点--进系统正常。于是装回去还是进系统就黑屏。下面拆一个零件我就点一次--------直到我把C壳拆下来才不会进系统黑屏。在开机的时候,只要我把C壳放上面就会黑屏。取下就亮起来了。这问题出在哪里呢?奇怪--------求大师们指点一下

网友:
看下休眠按钮是不是在C壳上,有没有被按下去,可以把它拆掉试试,如果故障依旧就用胶带把主板粘上防止主板上有元件和C壳短接

网友:
你这应该是休眠开关的问题看下是不是?

网友:
2楼说得很好!先排除掉休眠和短路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