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5s cpu供电的两路电压不一样

楼主(2011-01-14):
cpu是 AMQL的,一路供电时0.97,一路是1.2.由于手头没有这个cpu。确认不准是不是cpu坏了。这机器开机复位灯闪跑04,来回循环。

网友:
LZ是0.97吧我有遇到ASUS的有些机不一样好像也是正常的

网友:
我也有一片6535B的主板,故障一模一样。
你哪个是不是换屏坏的?
没时间修,有时间一起研究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换屏坏的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CPU两个电感的电压不一样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  一个0.97一个1.2多

网友:
将储能线圈放电后,从新测量一下

网友:
不可能吧  两个线圈的电压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确实是不一样的,求解啊

网友:
查查两组电压的被控芯片是不是有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