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块P4M800主板的问题

楼主(2011-01-14):
今天收到个精英P4M800的主板,CPU是775的,开机无显示,诊断卡4条杠杠不跑码,但是CPU会发热。查各路电压都正常,唯一一点不正常就是点复位没反应,诊断卡复位灯也常亮,请各位老大不要简单的说查复位电路,麻烦说的详细点,谢谢。

网友:
不懂得复位电路就先由复位针跑线路,跑完再说

网友:
  如果就只有复位不正常的话,那先看看复位针脚电压正常不,正常的话,然后看看主板上有没有8282M芯片,有的话换它,没有就换个I/O试试。。。。。

网友:
先查一下全板电压,再查一下复位针有没电压,都正常再查一下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