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排阻怎么测量

楼主(2011-01-14):
尽量说详细一点。。

网友:
和电阻的测量有什么区别??一样吧

网友:
和普通贴片电阻一样 啊 ,只不过是把四个普通贴片电阻做成一排而已,你把它看成四个贴片电阻,然后像量普通贴片电阻一样一个一个的量就好了啊

网友(点评):
就是呀,反正跟上面写的值一样就好

网友:
和普通的一样测呀!

网友:
每一边的阻值应该都是一样的吧

网友:
每边的阻值都一样,同普通电阻一样测法,只是它有几组而已

网友:
和普通一样测,对脚测上面标着阻值就是你每一对的阻值,比如说472排阻每测一次就是4700欧,一共是四次因为它是四个排阻封装在一起。

网友:
  排阻是220 是指4个22欧的电阻连在一起     对的2角     1 2  3 4
                                                                                     1  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