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主板C0 测得时钟电压0V

楼主(2011-01-14):
用内存负载测得 时钟电压为0V 其他正常。请问这个该如何查起
主板

网友:
几大供电是否正常?不正常先修供电,正常的话看是部分无时钟还是全无

网友:
主板跑C0 多为CPU或CPU座的问题 压下看看是不是座虚焊 同时跑下线路看看内存时钟是时钟芯片发出的还是北桥发出的 依次查问题

网友:
先查其他供电是否正常,然后再查时钟电路吧。那个时钟应该是北桥过来的,其他供电正常的话压北桥试试。

网友:
cpu座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