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电脑开机问题

楼主(2011-01-14):
大家有遇到这样的开机问题没。。。没次开机都得按两变开机,,第一按电源,,机器运转正常,显示器没反应。。然后按下重启。。。好了  一切正常了  咋用都行。。   机器灰也清过。内存显卡我也换过。。。。BIOS也还原过 。。。但问题是故障依旧哇。。。郁闷。。要说病吧也不算啥病。。就是多弯下腰的事。。可是这机器是公司的机器,而且点子也正,,么会议室的机器。。领导老说不好使。。。哎  朋友们有遇到过或有修过类似故障的么 ?还请大家帮我看看是哪里的问题。。。谢谢大家了。。。

网友(点评):
换个电源看看再说

网友:
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那里我换了个南桥就OK 了,你也不妨换个试试吧!!!!

网友:
.........南桥哇??不是吧。。。。。又要焊啊 。。。我主板电容还没焊完呢。。。哭哇。。。5555           谢谢朋友啦。。。明天去看看吧  焊个新的试试。。

网友:
内存、显卡插槽内有灰尘。

网友:
应该是电容吧,你还是先把电容换完再说。先换电源哦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你的脑有问题了

网友:
其实你不用重启电脑,就把显示器的电源 在拔插一次就可以 了,哈哈,什么问题自己想吧,

网友:
是不是开关接错地方了 把重启键的线接到了主板开关位置上

网友:
同意9楼的看法。。楼主细心处理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能啊。。因为按开机键的时候电脑是有反应的。。CPU,显卡风扇都工作正常。。

网友:
电源里面的滤波电容鼓顶失效也会有影响,可以先检查一下,

网友:
是不是接键有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