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Eee pc 701 上网本一波三折维修,原创申请版主加精

楼主(2011-01-14):
asus p701上网本,适配器是9.5V,故障现像:开机屏不亮,有开机声音,外接不显,判断为显卡故障。报价拆机,此板为集成显卡,按压北桥时内屏正常显示,只要一按开关就会不显,发现按开关时主板会往下动,可能是主板开关健下面没有支撑,按开关时主板变形,长时间使用北桥脱焊,上土炮加焊,拆了2回,每次拆20分钟都没把桥干下来,最后桥核心也炸了,可能是我们这天太冷,我的土炮太次的原因,决定鸟枪换炮,正好干上基地搞活动,定了个CF-360,哈哈,要不是这个机器也不会下恨心定BGA。看来老孙还得感谢这个笔记本了,
    下来先说下新定的BGA,机器一到手就用旧板练手,曲线都设定,直接干了个显卡,当到230时发现下面锡球以经亮了,第一次用,不知道这时可以去取了,又过了一会温度又上升了,到了260,发现芯片以经鼓了,赶紧取下来,一看基本报废了,用手按了一下停止,等了一会一看温度以经上到280了,主板上也开始响了,才发现机器没停止,还在加热,以经跑到第8段了,连住按了几下停止都不停止,:心想这么倒霉,新机器出问题还让我赶上了,一急之下按住停止健不松,就不信你不停,奇迹出现了,音乐响起来了,终于停了。一看主板上的电容什么的飞了不少,呵呵,还好是废板,要不然就亏大了。现在才明白,只有按停止健3秒钟机器才会停,呵呵,都是当初心太急,要不然真会骂老孙生产的破机器了。哈哈
     下来接前面话题,练了几块板子以后,差不多能用住机器了,就上这个笔记本主板,接好测温线,打开曲线(没有按基地给的设,自己按以前土炮时的手感设的)当测温线温度到235时用镊子碰了下芯片,以经能动了,立马取了下来,停机,BGA就是BGA,和土炮就是不一样,看来没有白买。高兴的搞好焊盘,上好焊膏,又打开了BGA,没法再用测温线了,就按之前的曲线跑,到4段时发现芯片的锡球都亮了,芯片也下沉了一点,用镊子碰也动了,等了几十秒才停机器,上机测试,发现内屏还是不亮,太是觉得机器应该正常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电流跳变基本正常,再次按开关能正常关机,就是内屏不亮,一来接外屏一试,外屏正显示常,不会是芯片没做好吧,又上机加焊,还是一样,又拆下来重植,NND还是一样,我算服了,搞了大半夜等于没修,老婆都睡了,我还在干活,还是白干。洗洗睡了。
    今天又开始查,先找图,基地网站打不开,看来是让人黑了,看来今天又干不成活了。又等了一天,在基地下了图,打开看到1脚和20脚为供电,测一脚正常3.3V,20脚只有6V多,12V的供电只有一半,要是会亮才怪,害得我白整了几次桥。查图发现这个12V是直接从电池过来了,测电池电压也只有6V多,电池是9V多的,看来没电了,用适配器时测得20脚电压为9V以上,开机,屏20脚电压也是9V以上,开机,屏亮了,NND,是电池的问题,哈哈。下附带本机图纸,本人还不会发图,要不可以图文并貌了。

网友:
谢谢加分,下次继续 ,哈哈

网友:
哎 看这种纯文字的挺累的

网友:
补充:此机装机后开机有时还会黑屏,拆机做北桥N次无果,还是测屏接口20针电压,发现不亮时此脚还是无电压,看图得知PQ8901的导通受PQ8902控制,测PQ8902的C级为9V电压,原来是PQ8902没有工作,才使PQ8901没有工作,测PQ8902的B级为高电压为2.5V,按说PQ8902应该工作了,为什么C级还会是高电平呢?难到PQ8902损坏?当表笔无意测了下E级对地阻值时,发现屏亮了,(主板通电测)表笔一离开屏就又暗了,断电测E级对地阻值,发现接触不良,E级虚焊,加焊后测对地阻值正常,开机测C级电压为低电平,屏亮。总结:此故障会让大多数人认为是北桥虚焊,轻压主板会亮更加让我们认为是北桥的问题,其实是因为此款机器设计的问题,开关健部位的主板没有与下部底壳固定紧,在按开关健时,主板会上下动,时间一长,导致主板虚焊。这款机器应该也算是个通病,列出来供大家参考,不要学我,一直盯住北桥不放。

网友:
发图试下:

网友:
终于学会发图了,下次可以图文并貌了。

网友:
本贴属原创,希望版主加精。

网友:
楼主植球功夫不错啊。北桥说拿就拿说放就放。

网友:
    老生常淡。不要动不动就焊桥。。今天就修到T42,有时能亮。有时跑1.2都没亮,大部份是0.7。幸好没有冲动焊北桥和显卡。。只加焊一下内存槽。钱就到手了

网友:
都说冲动是魔鬼,还是喜欢冲动,没办法,吃亏吃的太少了,以后会记住不要动不动就干桥,有BGA也 行。哈哈

网友:
这个板开关那里没有固定架是件很麻烦的事.前几天也接了台和楼主一样的机器.直接换板的.换板后用电池开机不显.插上电源就可以显示,..搞死我了.哎...

网友:
这个机器设计问题太多,电池电压太低屏会不显,开关地方没有螺丝孔固定主板会让主板脱焊,屏太小用着不方便,可以说是华硕生出来的鸡肋。

网友:
这华硕越看越像山寨的呢。

网友:
还没修到这机器,收藏了,谢谢楼主

网友:
机器好烂,,

网友:
有开机声音为暗屏,应从供电查起。你的思路走错了方向啊。但是外接不显就有些奇怪了。应该桥也有问题吧。图中显示适配器电压为12V36W,你说适配器是9.5V,后来又说没屏接口12V的供电只有一半,还有电池是9V多,你这有些乱啊。

网友:
一点也不乱,你没仔细看,机器设计的是12V供电,但此机用的适配器是9.5V的,电池自然也就是9.5V了,屏供电是直接从电池过来的,所以也就是9.5V的,当这个供电低到一定程度屏就会不显。看懂了没?

网友:
干桥的水平已经不一般了,

网友:
桥还是要干地,不干 怎么办,不然到手的钱不挣?也只能多下点力修好了,要不又要白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