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脚开路

楼主(2011-01-14):
7300GT  GPU供电正常  显存供电只有1.8 (正常为2.08)  后查复位脚为开路
不知道加焊GPU会不会好呢?

网友:
复位脚直接进GPU的  从金手指跑到GPU地下的过孔都是通的

网友:
复位脚一般都经过一个与非门,一个5脚的小芯片到GPU。如果正反向打阻都无数值就加焊。

网友:
这块卡省去了与非门 复位直接进GPU了
  我死马当活马医,用风枪一顿吹GPU·
·······然后···· 复位有阻值了··
上主板OK了
但是VGA借口偏色,打3色阻止 红色太低    然后我换掉红色的电容,电感,电阻,打阻值正常,上机还是偏色,
再打红色阻值接近短路
在此借问哥哥们,为什么绿色的多一个对地电阻? 红,蓝只有一个?